楼主(2007-10-16):
四个液压桶的控制要求:(4个液压桶8个马达,4个前进后退,4个旋转;前进后退的马达要求50T,旋转马达要求10T)上升同步,下降同步,旋转的角速度一样,前进或者后退的方向、速度一样;控制系统还必须能监控它们的上升或者下降的高度,并能及时反馈液压的信息达到控制平衡的要求
我先感谢各位啦!

网友A:
四个马桶具有相同的参数为:
1.进退马达#P1
2.旋转马达#P2
3.上升下降的高度应该是指桶里的液压方面的控制吧?
4.反馈压力信息
如果四个桶都是一样的话..那要控制什么呢?
是不是要通过控制旋转马达,进退马达,以及上升,下降高度,使得里面的液压参数达到一样或者平衡的要求
旋转和前进,后退的动作会不会对那些平衡的参数造成影响?

楼主:
和平板车的控制方式差不多的

楼主:
谁有具体的控制系统方案,请与我联系
email:wangqunlin@yahoo.com.cn

网友B(2008-03-08):
可以给我也发一份解决方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