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6):
如题,变频器型号:AB-PF700。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你是用什么表测量的,如果用一般的万用表是不行的。

楼主:
我是先用数字表测量,电压从200到1000伏不稳定的跳动。然后用指针式测量有1000多伏。
各位神仙帮忙解释下

楼主:
应该怎么做才能准确量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