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6):
   请教一下,ACS550 变频器的PID 怎么应用。手册上说的“控制盘”手动、自动是什么意思 。一个破键盘怎么搞手动自动呀?

网友A:
呵呵,耐点心看看,PID的宏可以有两种运行模式,全在切换上.

网友B:
控制盘俗称面板。ACS550的PID控制:应用宏(9902)设为6的情况下,默认的数字输入端DI1(手动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DI2(手动与PID自动的切换,得电选择PID控制);DI6(PID自动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DI3、DI4是定义3种恒速;DI5(运行允许,做急停使用)。PID自动控制(DI2=1)时,DI6=1,DI1、DI3、DI4均不起作用,电机以AI1为设定点,AI2为实际值进行PID调节。你是用在水泵恒压变频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