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6):
咨询各位为什么西门子软启动器停车后电机端子还会有电

网友A:
所有软启动器,变频器,直流电机驱动器,开关电源等电子变流/变频/变压器材停止后出线端都会有电压即使输入端断电后,输出端的电压也会维持1断时间

网友B:
对啊    一会就没电拉

网友C:
哈,变频会有,但软起动不会有的,
有也是可控硅的漏电流,,大约几十伏吧,

网友B:
和变频器一样

网友D(2011-07-24):
3RW40中间相是直通的,两边是可控硅。

网友E(2011-12-03):
西门子软启动器3RW40 怎样检查它的好坏
我这的西门子软启动器带的设备是制水系统高压水泵。。它是由压力控制的。。现出现问题。。。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