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6):
需要购买可靠产品,进行产品选择,选哪些知名厂家的比较好啊?
谢谢啊

网友A:
WAGO  接线端子和连接器-------优势产品独家经营
 德国WAGO公司设计和生产由其首创的以“笼式弹簧夹持”技术(CAGE CLAMP)为特征的接线端子和连接器。笼式弹簧夹持单元(CAGE CLAMP)—— 这种革新的接线方式以其优良的特性从根本上解决了导线连接的可靠性问题,受到全世界业内人士的广泛欢迎。其具有的高可靠,抗振动、免维护和高工效等特点,又使得WAGO公司在这个领域中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此外,由WAGO公司首创的“紧凑型笼式弹簧夹持单元”(CAGE CLAMP COMPACT)也已经面世。它继承了原产品的优点,而且体积更小,更节约空间
轨装接线端子系列,MCS多用途连接器系列,及应用在印刷电路板上的PCB接线端子系列。WAGO公司特有的笼式弹簧连接技术,彻底消除了螺丝钉连接的松脱危险,使信号设备做到了现场无焊化。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小了接线错误的产生。在信号改造工程中,由于特殊环境和特定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弹簧连接技术操作快捷的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
多用途连接器系列  WAGO  MCS   信号控制设备中接线端子
MCS 连接器应用了WAGO笼式弹簧连接技术(CAGE CLAMP®),为不同直径的导线提供了多种连接解决方案,具有操作简便,高可靠、抗震动、免维护,百分之百防插错等优点。
公司提供针距为 2.5 mm,接线范围 0.08 mm2 - 0.5 mm2的多用途连接器MICRO系列;针距为3.5 mm 和 3.81 mm,接线范围 0.08 mm2 - 1.5 mm2的MINI系列;针距为5 mm、5.08 mm、7.5 mm 和7.62 mm,接线范围 0.08 mm2 - 2.5 mm2,采用 CC-Matic® 技术进行预接线的MIDI系列;以及新的针距为 7.62 mm,额定电流为41A,最大导线截面积为 6 mm2/10 mm2 (AWG 10/AWG 8),用于大电流印刷电路板预装配中的多用途连接器MAXI系列。
多用途连接器广泛应用于PCB、穿墙式连接、随意放置导线的空间对接、轨装式接线端子等。
众多系列不一一列出,请来电咨询!
深圳易视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生
电话:(0755)13760263458
传真:0755-25880030
电子邮件:AA13760263458@1631.COM
MSN: a1376026345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