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测量:①、②两处的mV值是否一样?哪个大?

楼主(2007-10-16):
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一下,下面这张图片①、②两点的mV值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哪点大?
①处环境温度为60度,位置在热电偶的接线端子处。
②处环境温度为30度,位置在二次仪表的接线端子处。
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一问题可用热电偶的中间导体定则和中间温度定则来解释。
如果接线、用材全正确,设热端为t、①点为t2、②为t3。则②点热电势为Eab(t-t3),①点热电势为Eab(t-t2),因此①、②两点热电势的值不一样,②点大于①点1.203mV。如果接线有误、或把补偿导线用错、或者把补偿导线极性接反,则结果又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