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字要如何搞上去??

楼主(2007-10-16):
这是一个美国的电机,铝壳的,上面的字好像是手工写上去的,我们需要这种技术,有谁知道的请告知,谢谢,(不能用钢字头打上去)

网友A:
电火花雕刻机.

网友B:
是用风批或电批手工磨写出来的

楼主:
谢二位,字体不像是用风批或电批手工磨写出来的

网友C:
就类似于冲击钻一样的原理,它做的就跟手用电动螺丝批一样大小,你黄山去过了吗?你看过上面那些在锁上刻字的工具了吗?他是通过前面那个刻头上下高频震动来达到切削的,这东西应该在电动工具店应该有的卖的?应该叫电动刻字机吧!

网友B:
是用风批或电批手工磨写出来的.那钻头是用高硬度材料做的。我见过。

网友D:
这个用电磨就能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