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7):
最近做一个项目,要通过外接电位计实现对电动机转速的改变对变频器设置比较了解的高手过来指点一下。欢迎有偿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要通过外接电位计实现对电动机转速的改变对变频器设置比较了解的高手过来指点一下。欢迎有偿提供技术支持
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B:
“做一个顶目”!!!!!!
到底是电位器还是电位计?

网友C:
每个变频器都有的基本功能

网友D:
是变频器都有的吧

网友E:
就是模拟量控制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