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07-10-17):
现在我接一活!电气包括PLC、RS- 485-BD、变频器、 触摸屏等。显示设备上有一个摄像头,要求画面在触摸屏上显示,我现在不晓得那种型号和品牌的屏可以具有这种功能,还有就是在摄像头和屏之间要加什么转换器?[/siz
e]

网友A:
富士,Proface等高端屏都有此功能。
推荐您使用富士的UG330以上机型。

网友B:
如果是1路视频输入信号的话推荐Proface:AGP3450-T1-24 (不需要其他任何模块);

如果多于1路视频信号输入的话推荐:GP2500-TC41-24V 加 视频模块GP2000-VM41; (最多4路)

以上2种方案是选择Proface屏的最低成本方案。

网友C:
风之力,请问你有没有PRO FACE的中文软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风之力,请问你有没有PRO FACE的中文软件啊???
你先安装7.01英文版,然后在PFC网站上有7.23的中文汉化补丁的。

网友D:
老款的GP570-TV11也有视频输入功能;

网友D:
带有3个视频输入接口;

网友E:
富士触摸屏UG330、430、530都有此功能,可直接连接价格在10000元13949364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