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7):
哪位高手知道双稳态磁性开关的原理啊?

网友A:
我上网在看你的帖子,正巧我同事来找我,他是搞电梯的,他说把他的资料共享过来给你。供参考。

双稳态磁性开关的工作原理如下:从图中可知,在干簧管上设置两个极性相反磁性较小的磁铁2,因有它的存在,可使干簧管中的触点维持现有状态。但因两个小磁铁吸力不足,不会使干簧管吸合,只有受到外界同极性的磁场作用时才能吸合,受到异性磁场时断开。例如:干簧管在未受到外界磁场影响时,触点处于断开状态,当电梯轿厢运行时,双稳态磁性开关与固定在井道里轿厢导轨上磁体架上的一个S极的圆形永久磁的相遇,在通过双稳态磁性开关中N极小磁铁时,由于两个相遇磁场相反(磁力削减),这时干簧管触点仍为断开状态;当通过S极小磁铁时,由于磁场方向相同,干簧管触点受磁力影响而吸合(磁力增强所致)。当这个S极的圆形永久磁铁离开双稳态磁开关后,双稳态磁开关内的触点仍吸合;当外界的S极圆形永久磁铁由右向左与双稳态磁性开关相遇,通过S极小磁铁时,由于磁场方向相同,则保持干簧管吸合;通过N极小磁铁时,其磁场方向相反,磁力降低,不能再保持状态,使于簧管触点断开。

楼主:
谢谢楼上以及你的朋友!

网友B(2008-02-11):
长知识呀

网友C(2008-08-11):
解說詳細  太好啦

网友D(2008-10-13):
解释的很不错,谢谢

网友E:
二楼真是个好师傅!技术和做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顶一下!

网友F(2008-12-10):
学习了,好详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