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传感器

楼主(2007-10-17):
我是刚接触到传感器的,有没有哪个帮帮我,要测钢板的速度,有没有可以和钢板接触的传感器啊,编码器可能测不准,因为板子和轴可能会打滑

网友A:
光电开关不知道行不行?(我刚毕业哈,没什么经验,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B:
光电是不行的,既然是测速度,那频率就要求很高,你那转速大概多少,用电感式的接近开关,要买频率高的应该没问题,关键是安装,还有种方式,就是如果速度太快,接近开关估计是应付不了,时间长了就损坏,那就用霍尔传感器,但你必须在钢板某位置上粘上一磁铁,安装好霍尔开关,这样的话也可以的,频率比电感式高得多而且又不容易坏,价格都隔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