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ote I/O问题[求助]

楼主(2007-10-17):
请教各位大哥,对Remote I/O的主要特点能给小弟介绍一下吗?

网友A:
不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你自己的概念还很抽象吧

网友B:
I/O模块可以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与CPU模块进行连接.从而达到分布式控制的目的.比如一幢楼使用PLC作I/O监控,CPU模块可以放在主控室里,将I/O模块散布在其它各个楼层并以485方式与CPU模块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