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7):
小弟以前没用过通讯模块,
将PLC和PC机连接,PC发数,PLC能接受到.
PLC却一直不能发数(TXD的指示灯一直不闪烁)
发数除了要将M8122置位,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嘛..
我调使一天了,也没找出原因..
请高手指点一下..
QQ4152865

网友A:
我也在学习中...不过,我练习的是Q系列的PLC,模块是QJ71C24

网友B:
FX的与PC通讯我也做过
按手册上的例子有的能做通,有的不能通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那位大哥贴一个可以用的简单例子来参考一下啊...
小弟谢谢了...

网友D:
m8002-----[mov h0c8e d8120]
d8120=[0000 1100 1000 1110]
            0      c        8     e
從右到左分別為b0-b15
b0的0 代表data lenth 7bit    1為8bit
b2b1 代表prity (0,0):none  (0,1):odd (1,1):even
b3 stop bit     0為1bit  1為2bit
b7b6b5b4  (1000):9600
b8 header
b9 terminator
b10b11b12 control
b13sum check
b14 protocol
b15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詳細的去三夌找通訊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