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报错 求助啊

楼主(2007-10-17):
型号是SGDM-20ADA  报A30的错  我新手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A30报警原因:
    再生异常检出,检查再生晶体管、再生电阻。

网友B(2008-08-22):
你没有使用说明书吗?

fengding88@163.com

网友C(2013-06-22):
内置再生电阻烧了,这个我见多了。。

网友D:
再生电阻烧断了,或者B2-B3连片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