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7):
求安川676GL5说明书,请教高手676GL5变频器故障代码(ELE2)是哈?本人有台迅达电梯变频器故障,显示ELE2,正常运行状态呼梯抱闸和运行接触器吸合,不走车,打检修上下能动.已查过外围控制电路,正常的.请师傅们指点一下,变频器676gL5控制基板软件内容还有哪里没设好,谢谢!!!      vbnmcxzqwe@126.com

网友A:
计算机曲线参数与变频器参数不一致

楼主:
对另一台同型号同楼层的电梯调出的数据对比,除了S2的数据不同外,其它的是一样的,据说S2是楼层的高度,曾用616GL5的使用说明的二线制初始化 A1-3 2220 后对其它项目初始后的数据调回原来的都没用(迅达用二线制控制),据说迅达厂对676GL5内部另外用了一个程序菜单,可惜我没有676GL5的使用说明书,不懂调看.我只找到676GL5IP的使用说明书,但它是配同步电机的,有的菜单和676GL5不同.
   谁有676GL5使用说明书,能传给我,我可能会找到一些原因.谁有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vbnmcxzqwe@126.com

网友A:
我的电话85184086转22

楼主:
能传给我,先谢谢了!  vbnmcxzqwe@126.com

网友B(2010-03-27):
那个代码是  ELE2 变频器与电脑参数不一致(编码器可能不好

 JLF或RBF没有释放

网友C:
yaskawachina你好!看到你那有676GL5距离曲线参数电脑设置软件,请发一份给我好吗,我的邮箱:lift2008@163.com,谢谢!

网友D(2016-08-27):
yaskawachina你好,我有台迅达MB-VFGY的电梯变频器出ELE2,是不是有676GL5距离曲线参数电脑设置软件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E(2018-06-29):
yaskawachina你好,我有台巨人的电梯安川变频器出ELE2,能给我发个676GL5距离曲线参数电脑设置软件吗,感激不尽。
29840488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