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7):
最简单的反接制动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如下:
反接制动需要借助速度继电器SD来完成。

网友A:
你的好像有问题,一般速度继电器在停车后不会马上动作的,所以刹车不能马上起作用啊

楼主:
1. 最简单的反接制动控制
引用 网友A:
你的好像有问题,一般速度继电器在停车后不会马上动作的,所以刹车不能马上起作用啊
反接制动的工作过程:
速度继电器有一个重物,与电机作机械连接,当电机转起来达到一定转速以后,便由于惯性的作用使重物将速度继电器的微形开关压合而发出信号;电机一个方向的接触器断开以后,电机仍然旋转,那个信号便将另一个方向的接触器接通,电机进入制动状态;电机速度开始下降,直到低于那个将速度继电器触点压合的速度,该速度继电器的微形开关断开,电机进入自由停车状态,一直到停止。
不知道这样回答您满意吗?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你的原理是没错,也能达到制动的粗步效果,理论上可行,但不知你应用过实际的场合没有,要求不是很严格的地方就不用说了。因为这样制动的话,有几种后果产生:
1:如果电机反接后,反向转动作为正向制动动因,电阻的先取可能不那么好选,关键是短时间内频繁制动的话,制动的效果不理想
2:速度继电器的动作有一机械延时过程,而反馈回路及动作回路及电机反转运行时也会有机械延时,这样的话,就不能保证电机是停在理想位置,而相反有时会出现位置倒退现象!
3:你有没考虑过此制动电路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