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0-17):
各位大侠   我想把PLC程序转换成PDF格式打开行不行?怎样转换?

网友A:
直接用PDF打印机就行打印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PDF打印机就行打印就行的
我的电脑装有编程软件但没有打印机无发打印    有打印机的电脑不方便装编程软件无法打开PLC电路图   我想把 PLC 的程序转换成PDF格式在有打印机的电脑上打印出来  可惜不懂怎样转换  请教这位师傅  谢谢

网友B:
真晕...他的意思是装PDF虚拟打印机....
你去找个软件,PDFCREATR ,安装, 想打印PLC程序的时候,选择打印控制,选择输出到PDFCREATR上就可以生成PDF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晕...他的意思是装PDF虚拟打印机....
你去找个软件,PDFCREATR ,安装, 想打印PLC程序的时候,选择打印控制,选择输出到PDFCREATR上就可以生成PDF文件了
谢谢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晕...他的意思是装PDF虚拟打印机....
你去找个软件,PDFCREATR ,安装, 想打印PLC程序的时候,选择打印控制,选择输出到PDFCREATR上就可以生成PDF文件了
PDFCREATR这个软件找不到哦?我用的是ADOBE READEB 8行不行?谢谢啦

网友C:
只要您的系统打印机选项有ADOBE PDF就可以了。由于我的系统中安装的是Acrobat 7,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您的系统打印机选项有ADOBE PDF就可以了。由于我的系统中安装的是Acrobat 7,是可以的。
Acrobat7好像没有免费的下载吧?你知道哪里有免费的下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