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电机的疑问?

楼主(2007-10-17):
我今天修了一台老美的电机,有十二个头,它不象国产的电机在接线盒中全部连好了,但普通的都是六个头啊,它有十二个头不知有什么奥妙吗?望那位师傅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调速的

网友B:
他是多个独立线圈,可以调速,正反转等多功能;常见的有10根或12根的较为多数。根据你的需求,每个线圈用的线的颜色有说明;按照线圈的颜色去接即可。

网友C:
没做过可选择换掉啊,可不要撞漏子哦,师兄,不会做没人说你,但做错了你就完了
做电工多年了就是有这点好,能不能修都是自已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