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8):
请问为啥接地用PE和接零用PEN英文的意思.

网友A:
PE线,英文全称protecting earthing,简体中文名称称之为[保护导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线]
按照GB9089.2标准中的学术用语解释

PE线简体中文名为[保护导体],他是一个独立于供电线路的导体,并且他存在对地低电阻的特性。比如我们将电饭锅的外壳接地,在电力接线标准中,应当优先使用带PE线的系统保护设备和人员的安全。,PE线在通常情况下不带电流,若带电流则被保护器件存在漏电。

而他所说的[保护接零线],英文缩写是PEN,即简体中文中学术语中的[保护中性导体]

PEN线是将原中性线准确的,良好的接地,同时将需要保护的设备的外壳等连接于PEN线,

所以,PEN线同时具有上述所说的PE线的接地性质,也具有N线[中性线,零线]的带动负载的性质

不过PEN通常是为了节省材料以及在特殊地方应用的,按照电力线路部署的有关标准,应当最大可能的使用PE+N线系统,即部署完全独立的PE保护线,而不是PEN这种将N线和PE线捆绑于一起的

PEN系统一旦遇到接地问题,N线有时候由于负载不均衡,是会带电的,就很容易造成人身伤害了。
所以切记,如果可能,应当尽最大能力部署独立的PE保护线,即使不部署PE保护也最好不要使用PEN,PEN线我个人认为,除非特定领域需要,否则仅仅是应付检查的东西,他甚至比不部署保护线还要危险

按照数据中心部线标准,PEN方式的保护,最大的忌讳,是永远不能容忍这样部署的

比如计算机等精密设备,如果外壳带电,同时各线路板也连接外壳进行保护,他们设计时候认为外壳应当是绝对的等电位的,而恰恰由于这样连接线,一旦遇到一些比如闪电等情况,就可能瞬间导致电子设备的损坏,根本没有挽回的余地

所以,PE线和PEN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