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

楼主(2007-10-18):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E3S-2E4的传感器,  现在是有东西挡住PLC有输入,可以通过调节光电传感器,使没东西挡住时.PLC有输入吗?/
是不是调换光电传感器接收端的电源极性呀??

网友A(2008-04-23):
把+和L都接24v正就可以了

网友B:
或者plc程序取反

网友C:
PLC程序里把常开点换成常闭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