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8):
我用欧姆龙5.1仿真的时候,老说我启动梯形图引擎失败,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您没有安装相应的仿真软件CX-Simulator,是不能进行仿真的。

网友B:
CX-7.1 安装完后,只能找开原有的文件,不能找开新建PLC,该怎样解决?

网友C(2007-12-30):
请问1.5的仿真软件能和欧姆龙的什么软件仿真?

网友D:
你的是试用的吧,要么就是你在安装软件的时候没有输入正确的列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