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7-10-18):
我这里的传感器上面L/ON  灰色+  兰色-
                    D/ON  灰色-  兰色+是啥意思呀

网友A:
是否有一根黑线,接信号线。

网友B:
意思是两条电源线反过来便可以将传感器由L/ON(亮通模式)变为D/ON  (暗通模式)即输出相反电平!

楼主:
谢谢  我试了一下 对调输入可以改变工作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