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8):
求教,在同一个电气柜里放两台变频器,有什么影响没?怎么放比较好,目前我是把两台放在一排的 ,不知道合理不?谢谢指教!

网友A:
通风好的话没问题,并排距离要符合说明书要求

网友B:
2个最好并排放,中间距离大一点好;
不要上下放;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