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8):
想得到一个低压开关里的 双金属片 的变形情况及其作用力大小,应该采用哪些手段?
我的想法:
1。变形情况:可采用高速摄像机拍录,或sensor一类的东西去测
2。作用力:用测力计或者贴应力片
不知可行与否,欢迎有经验人士指正

网友A:
是否找到了解决方案,我也想知道如何获得双金属片的变形和作用力大小。我所用的双金属片是采用简支梁形式,直条形双金属片,一端固定一端悬臂。在安装时,在靠近悬臂端我需要加一定的预紧力在双金属片上,如何才能测量出施加的预紧力大小呢?是否可根据双金属片的变形来获得施加的预紧力大小?如果可行,如何获得此时此刻它的变形呢?如何根据变形计算施加的预紧力呢?或者有其他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