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8):
安装Microwin S7-200时,软件提示我需要将原来的S7-200软件删除掉才能正常进行;
之前的软件我强制性的把文件及注册信息都删掉了,但是安装时还是提示这样的问题;
请问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楼主:
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进入注册表,,在local中选择soft找到simens,选择里面关于microwin的文件夹,然后删除掉;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建议在修改注册表时,先做备份,有问题重新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