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8):
变频器上为什么设置调节频率的旋钮啊?变频器不是通过调节频率来控制马达的转速的吗?它的频率应该是自动调节啊,为什么还有一个手动调节频率旋钮啊?

网友A:
变频器调节方式很多,旋钮只是其中一种调节方式

网友B:
恒速运行时是需要手动调节速度给定的,自动调节只是应用中的一种。

网友C:
人工不参与的全自动东西几乎是没有的!再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都少不了人工冗余,即自动/手动切换功能,以防万一。
楼主说:"变频器不是通过调节频率来控制马达的转速的吗?它的频率应该是自动调节啊"我个人认为这种表述不太正确,值得商榷。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