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8):
新手请教了!
看到论坛中有人说删掉日文字体,可我不知道XP中哪些字体是日文字体呀,我删掉了MSGOTHIC.TTC这一种字体,还是不能显示中文,FX GPWIN还是日文呀,谁能帮个忙呀,多谢了.这里

楼主:
先进字体删Lucida Sans Unicode
再进入纯DOS下删micross.ttf
              msgothic.ttc
              msmincho.ttc
              tahoma.ttf
按这个改 回了好多这样的帖子了
看到这个帖子,我试了一下,是不是显示日文了,可他还不显赫中文,换成别的字体了

msmincho.ttc
              tahoma.ttf
micross.ttf
这三个字体不是显示日文祸手,

我汗

楼主:
这下连元件号都看不清了呀,更惨
好像有些字体不是日文字体,是英文字体.这下子,系统打开默认字体都成粗体了,我汗,谁能在说清楚点呀,如图
只要能显示清晰的中文就行,别的就不管了

楼主:
怎么没有回答呢,还有再说明一下.
tahoma.ttf不是日文字体,这个字体不用删掉,这是一个英文字体

楼主:
已解决,搞了好几次,怎么就没人愿意说明白呢.想加有些人的QQ,还拒绝,我汗,问题虽简单,可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呀.就不能说清楚吗?
删除下面字体就可以正确显示中文了,如果WINDOWS下删不掉,进入纯DOS(不是命令行那个),

xp sp2系统,把下面的文件全删除就行了:

msgothic.ttc
msmincho.ttc
app932.fon
app949.fon
app950.fon
app936.fon
DFCRY5.TTF
DFFRY2.TTF
DFHSG5.TTF
DFHSM3.TTF
DFKAI5.TTF
DFKTL8.TTF
DFMRG3.TTF
DFRULA5.TTF
DFSUMOC.TTF

网友A(2008-01-13):
进不了DOS如何是好?

网友A:
msgothic 删不了

网友B:
需到DOS下才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