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8):
请问大虾们屏里面该如何设置相应的通讯参数,我不太知道三菱FX1S与EVIEW触摸屏的通讯设置问题,因为一直和屏没法通讯上不知为何,请大虾们支支招,谢谢!!!!

网友A:
9600  7  1 偶校验
很简单的

楼主:
zhzebin1975老兄,你好,我是用在线模拟方式,按此种方式可一直在电脑里显示说PLC没有应答和反应,我是选用的RS232的串行口通讯,不知还有那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