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9):
已解决,搞了好几次,怎么就没人愿意说明白呢.想加有些人的QQ,还拒绝,我汗,问题虽简单,可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呀.就不能说清楚吗?
删除下面字体就可以正确显示中文了,如果WINDOWS下删不掉,进入纯DOS(不是命令行那个),

xp sp2系统,把下面的文件全删除就行了:

msgothic.ttc
msmincho.ttc
app932.fon
app949.fon
app950.fon
app936.fon
DFCRY5.TTF
DFFRY2.TTF
DFHSG5.TTF
DFHSM3.TTF
DFKAI5.TTF
DFKTL8.TTF
DFMRG3.TTF
DFRULA5.TTF
DFSUMOC.TTF

网友A:
如果楼主使用论坛的搜索功能,会发现答案有相当的多,根本不需要删除那么多文件。

打开IE浏览器,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常规-》字体,在字符集中选择日文,然后在纯文本字体中就可以看到两种字体,记录下来,去控制面板=》字体中删除这两种字体就可以了。
另外,对于XP系统来说,普通用户是没有办法进入纯DOS系统,其实对于不能删除的字体可以在安全模式下删除。

善于运用自己的搜索工具,对于自己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B:
按照2楼的找到了两个字体,分别为MS Gothic 和MS Mincho,无论在安全模式还是正常模式,都无法删除。

楼主:
DFCRY5.TTF
DFFRY2.TTF
DFHSG5.TTF
DFHSM3.TTF
DFKAI5.TTF
DFKTL8.TTF
DFMRG3.TTF
DFRULA5.TTF
DFSUMOC.TTF
这些字体XP SP2字库里面好像都没有.所有也就不用删的.
进入DOS应该不是很难不吧!光盘启动或装个DOS就可以了呀,网上有那种DOS工具箱.装一个就可以进入了
二楼的方法我没试,不知道能不能删除.
二楼说的搜索,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个网站应该只能搜30天内发的贴子.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到哪个帖子说的很详细.当然我不是说没人说,可能是我没看到而已.

楼主:
二楼的方法来自三菱官网。我试了一下。不能解决。至少我的电脑上面删除这两种纯文本字体不能解决乱码问题。呵呵

网友C:
安全模式下是不能删除的;
找张DOS启动的光盘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