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9):
当前显示PLC COM ERROR(02:AC)
连线方式是看咱们论坛中连线方式焊接的
请指教:GP的具体设置方法,我用的中文版软件
另外:谁有软件的编程手册给发一个
EMAIL:zhang_0988@163.com
感谢!!!!在线等

网友A:
其实打电话给你的GP供应商是最快的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如果不能帮你解决问题的话... 喀嚓掉吧。

如果是选用PPI协议,那么要注意站号,GP是1,PLC一般为2。
如果是选用MPI协议,那么选用默认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