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9):
三菱F1 PLC有编程软件(WINDOWS下的)么.我单位还有好多这种类型的PLC,网上搜了也没找到.请问,三菱有这个系列的软件么.

网友A:
F1有编程软件,但没有WINDOWS的(我还有找到),与PLC连接必须加一转接器,但价格是N个PLC。可以在网上搜MEDOC,很多。

网友B(2007-11-24):
F1系列 PLC太老了,我有F1编程软件是日文的,只能在A6JPP上用,要吗?

网友C:
呵呵;
用F1-20P的手持编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