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19):
请问下各位大师,星--三角启动的A,B,C相与电机出线的U1,V1,W1,U2,V2,W2有何要求吗

网友A:
找一张图纸,照图接线就行了,不过要注意电机的正反转,其它我觉得没有什么

网友B:
星型接线将2接一起,应该是下三个端子横接
三角形接线竖接就行了,电机内部已经跳好线的,理论上应该U1-V2  V1-W2  W1-U2
A-B-C    U-V-W

网友C:
请问下,星形启动一定时间后再切换到三角形,这个时间是怎么算的?

网友D:
4倍p的开方 加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