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0):
我公司在工地上准备接两台CO2气体保护焊机,每台32KVA.由于是临时接线,我想用6平方的线带两台机子,可以吗?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忘了说了,这根线有50米长.

网友A:
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2台同时工作是不是细了点

网友C:
如果是三相的可以用一台,如果是单项的那完全不够用
如果是三相的应该用25铜电缆

网友D:
当然不够用了。

网友E:
如果是间断性的应该是可行的,如果是要连续工作的话那就有不行了!

网友F:
四楼意见可行,支持

网友G:
三相一台机还是可以工作的,但是不要工作的太久。

网友H:
6平方4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安全载流量空气中为52A
6平方4芯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安全载流量空气中为31A
因此用6平方4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可以带一台三相32KVA/CO2气体保护焊机。两台绝对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