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0):
我公司有6台机器(都是单机,无互相联系)因为改造需添加程序,用西门子专用通讯电缆和网上下载的编程软件(版本较低),进行编程,CPU的型号是224(端口连接一触摸屏,都有通讯),但是6台机器都无法通讯上,也无法上传和下载程序,我试过更改通讯速率,通讯端口,地址等参数,也都不行。后来我找来了一个CPU221和CPU226,将通讯线连上,两个CPU都能进行通讯,而且也可以上传下载程序。
怀疑如果是通讯端口不好的话,不可能6台机器的CPU端口都不好,如果是通讯电缆不好,为什么CPU221和CPU226能连接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哪位大师能帮助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是CN系列的S7-200,那么用户的编程软件版本不能低于4.0 SP3,且编程软件的界面必须被设置为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N系列的S7-200,那么用户的编程软件版本不能低于4.0 SP3,且编程软件的界面必须被设置为中文。

哪里可以下载到这个版本的编程软件

网友A:
可以在西门子网站下载到哦,下面是地址: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llisapi.dll/csfetch/24675347/STEP7-MicroWIN_V40_SP5.exe?func=cslib.csFetch&nodeid=24676877
如果您下载后不能安装,请发Email给我,并将不能安装的屏幕提示一并发给我。

网友B:
首先,从时间估计,你的这些机器应该不会是CN的CPU
其次,我估计是端口在和屏通讯的时候被修改了标准的通讯条件,你把CPU设置在stop状态进行通讯。
如果还有问题,那我的第一个估计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