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0):
求教前辈: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有2路4-20MA独立可调的模拟量输出端子啊?水泥厂中控室要两组4-20MA信号,一组指示输出电流,一组指示输出频率,并且两组信号增益要单独可调,我用的富凌DZB100变频器,加了个信号转换板才只有一路,另外加了一个电流变送器提供了另一路。现在又出了问题,变频器信号转换板输出功率不够。信号增益开到最大也只能达到16MA,中控室显示就不准确了,怎么办呢?

网友A(2011-06-26):
用蓝瑟 MHM-04B A/2A 单路 4-20mA 转双路 4-20mA 就可以获得两路独立的4-20mA信号了

网友B(2012-11-13):
ABB变频器有两路独立可编程的AO输出接口。。

网友C:
2楼方法不行吧,你这样出来的二路信号不能单独调整。变频器一般还真没二路模拟量输出的,用通讯方式吧这样显示更为准确

网友D:
三菱A700有二路输出,一路4~20MA电流,一路电压;
电压你可以用信号隔离器转换成电流;

网友B:
ABB ACS800变频器具有两路可编程的模拟量输出通道,其信号类型也是可以编程设置的,两路均可以设置成4-20mA任意信号输出,可以为频率,可以为电压,也可以为扭矩信号等等。。。。。非常方便你进行设置。

网友E(2012-12-13):
这样的变频器不多见阿娜

网友F:
普传变频器2路模拟量输出的。而且面板可以同时显示3个参数的。转速,电流 频率可以同时显示。

网友G:
施耐德变频器ATV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