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0):
制动电阻的大小应该根据什么来选取?

网友A:
欧姆定律计算,已知直流母线电压,估算制动电流,然后带入公式即可

网友B:
2.制动电阻的粗略算法
制动电阻值
               RB=UD/IB        (IB=IMN→TB≈TMN)
制动电阻的消耗功率
               PB0=UD2/RB
制动电阻的容量选择
               PB=αB •;PB0
αB──制动电阻容量的修正系数。在一般情况下:
               αB=0.3~0.5
电动机容量小时取小值,大时取大值
3.制动电阻(选配部件)
不同功率等级变频器的制动电阻选用如下所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欧姆定律计算,已知直流母线电压,估算制动电流,然后带入公式即可

电流怎么估算??

变频器制动时,直流母线电压基本是固定的。变频器对制动电阻阻值是有要求的。

应该是根据电压和电阻阻值 得出电流 才对吧。先有电阻,才有电流。

网友D:
制动功率很关键,应根据所需的制动功率来选择计算电阻。变频器用于就在不同的场合制动功率是不同的。

网友E(2008-12-08):
在手册上应该有专门的介绍,多大的变频器对应的负载,配制动电阻应该用的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