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0):
求助大家:变频器控制的起重机械在吊同一重量货物时 怎么样操作最节能?
请高人给我指点

网友A: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基本不能节能。

也许吊的时候加减速过程慢一点(加速度小点),消耗在制动电阻上的能量就可能少一些,才有一些节能的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