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0):
我定义了一个DB块,需要记录大量的数据,请教这个DB块最大可以到多少?

网友A:
hao xiang  256  dian

网友B:
一个DB块中可以定义的数据是65536个字节,但是取决于你的MMC卡了。

网友C:
64K

可见西门子S7-300的PLC里用的CPU是一个16位的.寻址能力只有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