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最怪的问题

楼主(2007-10-20):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有疑问请教大家,有一个FX2N-64MR PLC 程序超过1500步时内部记数器时间会变长.大约是正常设定参数的2倍.我是用M8011记数的.也就是说内部脉冲时间会加长.FX2N-128MR的就没问题.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扫描时间变长的原因吧

网友B:
内部记数器时间?

记数器还计时间??

楼主:
是的.我是用M8011脉冲计算时间的.FX2N-128MR的就没问题.FX2N-64MR的只要步数不到1480步运行也正常.但是只要在加几步就运行变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