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0):
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为什么不能混用?
这是我的一道考试题,我只知道电压类型不一样。被考官问的语无伦次。

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灭弧的方式和装置不同

楼主:
楼上的谢了,电压方式不一样,线圈结构不一样,老师说还要从激磁的角度去考虑。

网友B:
直流和交流的工作方式不同啊

网友C:
同等电压的交流接触器电阻比直流接触器小得多,如果混用了,会出现交流接触器易烧线圈,直流接触器难吸合的现象。

网友D:
不能。正如上面的师傅所说。

网友E:
什么老师啊!问这种无聊的问题!估计是个纯理论工作者!

网友F:
有同感,光有理论是不能做事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些问题都答了,还是不全,看老师的意思是不得要领。

网友G:
直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电工纯铁,而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矽钢片.

网友H:
不能
对于直流的线圈电阻很大而电抗不起作用
而交流的线圈电阻很小电抗很大且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电抗
所以不能混用

网友I(2007-11-19):
交流电流方向是变化的 ,直流,电流方向不变,直流用在交流控制回路里,还不一个劲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