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S7200问题

楼主(2007-10-21):
各位高手,我现在有个问题:我用的是S7200    CPU 224 CN,现在PLC能和我电脑连接,但是我的程序输进不了PLC里面,总是提示:A compile error occurred ,check non-fatal errors for more information.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网友A:
看底下的状态栏,编译错误,也就是有语法错误!

楼主:
没有啊,就连最简单的程序也不能输入啊!!!!

网友B:
一可能是编译错误,二是软件版本太低!(因为你是用的CN系列的)

网友C:
将英文转换成中文

网友C:
将英文界面转换成中文界面,在“选项”----“GENERAL”-------”语言“

楼主:
我是用的STEP7 V4.0编程软件,我怎么办啊?急啊,以上的方法都是过了,还是没有成功!,大哥大姐帮忙啊!!!

网友D:
请注意,软件版本不低于4.0 SP3,并且软件界面必须被设置成中文。
4.0 ,4.0 SP1,4.0 SP2都是没有用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我也有LZ的问题按照楼上的方法就可以解决,是你编程软件有问题,

楼主:
很感谢7楼,我成功解决,在此衷心祝愿你们每天开心!!!

网友F:
谢谢7楼的大哥,我也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CPU 221 CN ,采用您的办法解决了,谢谢啊!

网友G:
看贴又学了点知识,真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