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7-10-21):
我朋友昨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他家的火线与地线之间有380V电压.火线与零线220V
但用电笔量地线没有亮.量火线很亮.量零线有一点点亮.由于他插错了线,导致他的电脑烧毁了三个电源.后来才发现以上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我想可能是电力局线路改造时搞错了.
http://www.bsldszq2.info/viewthread.php?tid=473515&fromuid=1989089

网友A:
我觉得是你量错了,或者是你看错了。

网友B:
为什么不量一下地线与零线呢?
东熙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真诚到永远。
我们真诚地期盼能与您携手合作,共同发展!

网友C:
那些电压数值是在电笔上显示出来的吧?
拿个万用表一量,什么问题马上就知道啦!

网友D:
他家的地线是真“地”还是假“地”,要是假“地”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查一查是不是其它相串入地线了,要是真“地”不可能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