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1):
请问各位高人,下面这段话怎么理解,有什么用?
   M8123闭合,完成某一功能,同时再复位M8123

M8123既然是闭合的,为什么还要复位M8123呢?

网友A:
这个就比较广了。我们厂里是做空调的。流水线上有地一块一块胶板的。过了一块之后另一块也要跟着走。胶板之间有一段距离,这就要求这种功能

网友A:
我们厂里是用行程开关来实现,

网友B:
闭合指接通,复位指回到原位!至于你指“M8123闭合,完成某一功能,同时再复位M8123”,这应该是程序的需要!

网友C:
同意4楼看法,利用触发、复位功能可以简单实现

网友D:
M8123是RS接收结束标志位,当接受数据时,当然要闭合,然后接收完了后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