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PLC控制

楼主(2007-10-21):
我的项目需要用步进电机控制,速度上需要经过加速——恒速——减速,但我觉得这样的控制反而不容易,我想这样:加速到高速——恒高速——减速到低速——到位后直接停止。不知道,在低速运行时,能否通过停止脉冲串,让电机停止在准确的位置,而不会由于惯性,导致电机不能停止在准确位置,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精确停止定位只有在低速时才能很好的控制

楼主:
谢谢二楼,我想知道,在低速运行时,当运行到准确位置后,能否只通过停止发脉冲让电机准确定位在此位置

网友B(2008-03-28):
我一直在找让中断停止脉冲输出的例子,

网友B:
手动发送脉冲是不是用PWM就可以了

网友C:
就适用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