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1):
安川伺服驱动器位置控制,SGDS-04A01A上电SERVO-ON,没有给指令脉冲,电机就运转,同时修改电子齿轮比后,可以变速,不知何原因,是否驱动器参数设置有问题,伺服软件SIGMA -WIN参数中编辑中,USER LEVEL中的LEVEL 1和LEVEL2还有CONTROL MODE的选择有何要求。最低位置控制参数是那些。

网友A:
Pn000
Pn200
Pn202
Pn203
Pn204
Pn207
Pn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