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1):
百度搜出来 的压力传感器其实大部分 都是压强传感器。不知道是为什么?
还有把压强开关称呼为压力开关。

网友A:
应该先复习一下初中的物理,因为名词相似的概念容易混淆。如压力和压强:
   压力---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做压力。其作用效果可使物体发生形变。
   压强---作用在物体单位面积上的压力叫做压强。
而在工程上对压力的定义是:垂直而均匀地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力叫做压力。
概念不混淆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楼主:
那一本工程书上是这样定义压力的?那工程上怎么区分压力和力?

网友A:
回帖是有感而发,凭记忆敲的键。楼主问:"那一本工程书上是这样定义压力的?那工程上怎么区分压力和力?"
   我只好去翻书,几年不买书了,只有旧的。以下内容仅供参考。

   关于压力定义:

   1.原国家计量总局量值传递处编的《计量技术考核纲要--力学计量分册》一书Ⅳ-77页上:
"压力的定义是:垂直作用于单位面积上,而且均匀分布在此面积上的力。"

   2.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过程检测控制仪表学会1992年版的《工业过程检测技术》一书219页上:
"压力是垂直而均匀地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力。"

   3.国家计量局JJG1008-87规范《压力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一书1页上:
"1.压力(压强)(Pressure)  垂直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分布力。"

   在标准中给出了两个并列的单位,优先使用的是压力。工程技术上几乎都是用压力,因此对于搞仪表的人来说,十有八、九会说用压力。因为压力一词由来已久,可说是根深蒂固了,由于人们的习惯有时是很难改变的,如果哪个传感器厂把压力传感器更名为压强传感器,我估计该厂的产品销量会下降,所以不会有哪个工厂来冒这个风险的。因为有时同一个事物称呼不同结果可能会大不同。

  关于力和压力:

  力的定义:力的物理概念在不同的范围内、不同的教科书、资料中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通常情况下,都是用牛顿第二定律来描述力。即F=ma
     式中:F---作用在物体上的力,m---物体的质量,a----物体所获得的加速度。

  在国际单位制的辅助单位中力和压力是分别定义的。

  国际单位制中,力值是导出单位,单位为牛顿(N),定义为1千克质量的物体产生1米每二次方秒的加速度的力。
  在工程单位制中,力是基本单位。单位为千克力(kgf),即质量为1千克的物体,在重力加速度为9.80665米每二次方秒时,在真空中所表现的重力。
  工程中的力通常是指力值(测力)。

  国际单位制中,压力的单位是牛顿每平方米,又称帕斯卡(Pa).定义为一牛顿的力垂直均匀地作用于一平方米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即Pa=N/m的平方
    式中Pa----帕斯卡,压力单位、N----牛顿,力的单位、m---米,长度单位。

   由于力和压力的定义不同,故其检测方法和手段也是不同的。工程中力的常用单位是:牛顿、千克力。压力的常用单位是:帕斯卡、千克力每平方厘米。

网友B(2007-12-28):
准确的说应称为压强传感器. 传感器上面的标的也是压强单位.可能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漏电开关一样,它不漏电.习非成是

网友C(2008-04-10):
楼主净抠哪个没用的,有那时间整点实际的,说白了就是习惯,传统。就像中国人要过年一样,回家问问家长,为什么要过年?干仪表的那有说压强传感器,压强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