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2):
请问各位,你们是用什么方式用PLC通过读取编码器值来控制变频器进行速度跟踪控制,也即是启动机子,加减速时设定速度和实际运行检测的速度要基本一致,一般是用PID的方式,如果PLC没有PID功能,或者PID功能用起来太麻烦,再说精度也不需要这么高,那么一般是采用相近的跟踪方式,也就是分成在大范围内采取大加减速,在接近目标是采取一般正常加减速,在目标左右偏差时采用微调方式,我总觉得我这方法太繁硕,我想问的是,你们采用的是什么方式,更简便,同时更有效,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请各位说说,在此大家也学学,

网友A:
就是比例同步嘛
偏差计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