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2):
哪位仁兄帮帮~~     安装wincc flexible 2005时 ,提示重新启动,但重启电脑后再安装时,还是提示重新启动。~表情表情  急~

网友A:
我也是同样问题,还是不行,楼上的兄弟,能不能在说明清楚些,谢谢

网友A:
这个值应该设成多少,谢谢

网友B:
用个 优化软件  把 这些东西都 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