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22):
我们需要这样的控制系统:下游是各种控制箱,由PLC和单片机构成,中间是连线,上游是一台计算机,计算机上有包含全部型材、模具生产工艺参数的一个数据库,由一个或两个人专门负责该数据库的维护和数据的正确性,操作工人在控制台(控制箱)输入一个型号,且仅需要输入型号,该型号的工艺参数能自动由工艺参数数据库传入控制箱,和人工输入控制箱的效果一样。这个系统允许自动控制,也允许手动控制。手动控制时,可编程控制器(PLC)和单片机将自动记录时间和参数,传输给计算机或存储下来。

这种系统能否实现?
具体实施前,能否先仿真?或计算机模拟?

这样实现的系统成本高吗?

网友A:
如果你的控制器是PLC的,这种系统能实现.而且我们已经做过这样的实例.
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
单片机的可能不行,没有通讯协议.

网友B:
这个要求可以实现的,模拟也可以作,使用虚拟测试就可以了,可以看到效果。如果你的下游的控制箱多,要选择一种组网方式

楼主:
好的,希望能有机会当面请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