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之力"和"800"

楼主(2007-10-22):
Q:我用pro-face和CPU226连接,画面功能可以用,但问题是在画面切换的时候,屏幕闪烁的很厉害,是什么原因啊.(排除屏坏的可能,和300连用在切换的时候就不会闪烁,工程画面不是上同一个)是不是哪里要设啊!

网友A:
如果系统起始地址为:VW0000的话,那么检查一下VW0~VW38是否被占用。 怀疑部分系统区地址被占用。
可以这样测试一下,进“OFFLINE”模式,把系统区关闭,然后“RUN”。看看会不会出现你所描述的现象了。

楼主:
按照你的指点我试了,问题跟你说的一样,是VW0被用了,问题解决了,版组果然厉害.谢谢

网友B:
风之力,你遇到过画面位开关可以用,切换画面功能开关不能用的情况吗?排除系统区被占用的可能性.........哈哈,情况属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之力,你遇到过画面位开关可以用,切换画面功能开关不能用的情况吗?排除系统区被占用的可能性.........哈哈,情况属实
装酷,你说的不过就是数据格式的不同而已。人家又不是问你!